安泰信852D和 安泰信AT8502哪个好?

楼主(2008-11-01):
马上要买了..请大家用过的师傅说说感受啊`!

网友:
速工858好用.我用850放在下面预热,858在上面转圈吹,换北桥都可以.

网友:
坛里好多人买852D,我自己也买了一台,风速好大,升温快!如果用来拆主板上的零件就买852D吧,8502只是多了一个烙铁,我觉得另外买一个还没有这么贵!不如买一台852D加一台937A烙铁,两个都带数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