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V66开机2~3分钟显示花屏然后白屏

楼主(2008-11-01):
请问高手我的 昭阳V66开机2~3分钟显示花屏然后白屏,拆机检查TSB42AB22发烫换了还是一样是哪出问题了 啊 !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屏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这些故障一定要接下外接

网友:
屏也换过了啊 外接也是一样

网友:
应该是屏幕滤波电容漏电引起
查不到可加我QQ9363198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