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9-M3死机后不开机

楼主(2008-11-01):
有一故障板 精英649-M3       采用 SIS649+SIS965L  故障现象:第一次启动在自检时死机,再开机时不开机;拨掉电源清CMOS也不行,同时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PCI\PCI-E\内存插槽 都无时钟电压,测CPU电压正常。停1小时以上再开机,可以开机,但重复以上故障。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有可能是BIOS吗?

网友:
这个板子的故障很难搞,以前我遇到的故障是开机不稳定,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后来ECS研发说是CPU供电处的电阻有问题,要换几个电阻,这个板子的故障很多,我还遇过好多块插PCIE显卡烧板的,最后显卡厂商分析为主板电路设计引起的。

网友:
BIOS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