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板跑A7

楼主(2008-11-01):
今天修块865板
cpu座不知被哪个技术员插u的时候插坏了
修复不了 换个cpu座 换过之后复位不走码 短接复位开关时 复位灯闪一下 比平常快
后来把cpu跳线 从auto 跳到400 用的是400的u
能走26了 后来再跳回auto 就能走到26 开机正常
但内存插槽 4跟只有一根能用 其他三根都是a7 槽肯定没问题
那一根能用的也有时候走a7
内存供电 cpu供电 显卡供电 都正常 io换过 有时能正常亮 应该不是bios的事 bios也没虚汗
cpu座用478测试等测试的全亮
现在就是不能判断是北桥的事情还是南桥的事情 还是cpu座的事情 总觉得测试灯不一定准、
希望高手能详细指点一下 辛苦您

网友:
北桥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空焊,我焊了一下,也没有反应啊,我的故障和楼主的差不多。

网友:
估计还是CPU座的问题。
记得ECS的板子,好多是CPU座空焊
还有一部分测试亮全亮的板子,点不亮或跳DO,烤底座也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座换了一个 有的内存条槽能点亮 有的根本点不亮 排除槽的可能
基本是北桥空喊 感谢孤帆远影

网友:
北桥空焊,可以用手按压下看看内存能不能过。

网友:
要不就打内存AD值吧,,看看正常不?

网友:
已解决 确实北桥空焊 今天做个bga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