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电压都正常,就是点不亮,请求帮忙

楼主(2008-11-01):
TA630E主板CPU电压都正常,就是点不亮,诊断卡跑FF,不知道从那下手,因为是刚刚学习修理主板,否则就不修理了,这个不修理。那个不修理就什么都学不到了,开始认为是BIOS问题,网朋友给了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看来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复位,如有复位可反复压南北桥看是否虚焊。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IO/BIOS/南北桥

网友:
没有南桥,有复位,CPU供电正常

网友:
先全板供电,再各点时钟,后是各点复位信号,及PG信号.按此查

网友:
有没有可能 是座子虚焊,你上个带灯负载一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