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GA-8IE800不工作

楼主(2008-11-01):
一块主板技嘉GA-8IE800加电后,CPU风扇转,之后能感觉到硬盘转动一会儿后停止。但此时显示器不能点亮,(亮橙色灯)主板无任何报警声。通过替换知道CPU等其它配件是好的,故障在主板(主板电池已换新)。但是本人水平有限,对于如何查找故障茫无头绪。
联系起电脑出故障前的2个星期,刚开始是电脑偶尔不能启动,断电对硬盘线按压几下(主板和硬盘端)就能正常。发展到后来“按压法”成功率越来越低(要反复几次)。在电脑彻底罢工的前一天,电脑在正常使用中死机,重启时就黑屏,处理硬盘线不能正常,把CPU的散热器卡扣松开,按着散热器晃动了一阵,装好后机器能用了,以为是CPU与插座接触不好。但是仅仅正常使用了一天后,电脑就再也不给面子了,第二天就一直黑着脸,任我怎样折腾都不行。考虑到以上现象,我猜想是主板某个地方有虚焊,于是对IDE插座针脚,对内存插座针脚,对主板电源插座针脚,甚至对CPU供电控制芯片的每个脚都认真重新焊接了一遍,但是---没有作用的!
不得以,又用回了赛扬1.7,郁闷哪!恳请高手指点,看这块主板还有救么?(换个三极管什么的,我还行。如果重要芯片坏了。。。。。。)

网友:
没有维修工具,很难找到故障所在的

网友:
不带硬盘呢,能不能点亮啊。

网友:
谢谢两位热心人!
     通过这两天在网站的勤奋学习,我有九成的把握了,这块板子是CPU座子里的接触弹片与CPU针脚接触不好。
    如果是这样,这块主板看样子能修。可惜我从来没处理过CPU插座,看钻研钻研能不能搞定。

网友:
加焊下CPU座肯定好    很多像这样的问题的主板都是空焊的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的主板都是空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