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电源短接黑绿后,风扇一转即停。

楼主(2008-11-01):
电源短接黑绿后,风扇一转即停。每次短接都这样。

短接黑绿时,电路板上“磁”的一声轻响,风扇即停。(这声音我验证了不是风扇的声)

通电不短接前,绿、紫电源正常。短接时12v、5v、3.3v都有电压变化到零。

我是菜鸟,请问查什么地方?

网友:
可能输出端有短路吧,所以电源保护了。

网友:
输出端的东西都拆下测了,都没问题啊。(电容、电感、二极管、电阻都查了)

可是3.3V对地总是0,意思是3.3短路了?

该查那里啊?

网友:
3.3V对地总是0
-------------------------
那肯定是短路了,一般是整流半桥。

网友:
老大出手就是不一样,修好了,坏了一个二极对管,换上就好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