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1.6'液晶换灯管

楼主(2008-11-01):
前天一客户送修一台21.6'的联想液晶维修。故障现象为背光亮一下灭。问客户得知显示器摔过。于是判断灯管故障,客户同意更换灯管。拆灯管到最后发现是上灯管爆碎,下灯管是好的。清洁后换了新的灯管,没有试灯管就装屏。开机显示还是背光亮一下灭,于是拿两个测试灯管测试排除高压板坏,由于此灯管为48.5cm长的灯管用普通的高压板测试是点不亮,于是拆屏下来用原装高压板测试时发现新装的灯管明显亮度不足,灯管闪烁且有高频叫声。上次买了5根此灯管,于是在换两根。发现故障依旧。打电话问卖配件的商家,商家答复此灯管卖了好多没有问题。维修陷入困境。昨天有个朋友在南京珠江路,顺便让他带四根灯管回来。今天装灯试机亮度正常无闪烁。再装屏烤机画面稳定。在这我想请问大家平时换灯管都怎么挑选,有没有品牌。还有大家换灯管的时候怎么判断灯管是有故障的或者是不稳定的。

网友:
这个的确是比较头疼的问题,特别是现在19宽屏的也是不好换,灯管的参数也不清楚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换新灯管后,和原来的灯管不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