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基本的测量,对地阻值和电压!!

楼主(2008-11-01):
新人很多东西都不懂,比方说测量场管的对地阻值和电压,红笔接地,黑笔接哪里?D极S极还是G极?测量不同的极得出不同的数据!买了很多
主板维修
视频教程,说都是说从入门开始的,关键是这个门比较窄,不是所有人都进的了的。讲得很含糊!!
主板维修

网友(2009-04-05):
是太简单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怎么回答你呢!一般用蜂鸣档测试场馆GS,只要不短路就行,GD也这样测试,测电压的话,一般黑表笔接主板螺丝空位置或者机箱外壳,红表笔测试场馆的各脚对地电压,其实修主板要有一定的思路,测场馆不代表全部,要多实践,多问,多学习,基础知识要牢固一些

网友:
我一般是先测量电源接口的3.3V,5V,12V,SB5V等对地阻值,正常后上假负载测试电压,并测量南北桥供电管D极或S极电压及其它一些供电管的电压,哪个供电管没有电压就先换供电管,然后再考虑换电源管理芯片,一般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红笔接地,黑笔接黑笔接D极S极还有G极都可以,测量不同的极得出不同的数据,分别是不同的供电或控制,

网友:
请先买一本《电子制作入门》,看完之后再去量

网友:
电路图和测试点的电压值要清楚 这样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