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1RL黑屏

楼主(2008-11-01):
华硕X51RL黑屏,不是暗屏,外接正常。应该怎么查,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检查接口链接情况 再 换个好屏看看 再就是检查主板又没有人为损坏 再就是换显卡

网友:
主板和和屏,主板和高压板通讯有问题

网友:
已经换屏试过了,还是一样。量高压供电有19V。3.3v 2.7V应该是正常了吧?
屏上信号线有3组3.3v还有很多0.2V接下来应该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