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e 维修一例 开机无显

楼主(2008-11-01):
接修R40E 一台,故障为,开机加电不亮。电流0。70。  检测卡无码。 拆机,先仔细看一下板,发现一小电感烧黑了,断路了,更换新的后,开机电流0。40    检测卡无码,测CPU无供电。断电测量,发现VCOER对地短路。拆下CPU测量正常,CPU为P4 1。8  ,换上好的P4 1。9后,再次开机,电流0。45   检测卡无码。  查VCOER上管无15V电压,15N03 G极无控制电压,15N03受控于SC1474    查1474  供电正常,想也没想,先更换一颗1474,  再次开机,电流1。25   检测卡走码,屏幕显示正常。    第一次发贴,写的有点乱,本人理论不是很强,多多指教

网友:
思路清晰,我也很久没有回贴了。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