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C不开机通病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08-11-01):
康柏N610C不开机通病,我已经遇见过三个了,都没有修好,都是换的电源板就好了,想请高手指点一下,有没有修好过这样的问题,检测MAX1632没有3.3v电压输出,5V和2。5V正常,换1632也不好,但是比较怪的事,用热风枪吹一下电源板,就能开机,但是凉了又不开机,怀疑电源板有虚焊,焊一遍还是不开机,应该是元器件性能不良,但是就是检查不出来。请高高高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不开机
通病

网友:
期待高手 等待中

网友:
注意检查电容,电容好像有漏电或不良

网友:
逐个更换1632附近的电容,凉了以后试机,应该可以修好电源板的。只是比较费时间啊。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搞不到,什么问题

网友:
一个个电容换掉试试,还有电源管,,行的时候测一下各个工作条件,不行的时候再测,对比一下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先查2.5v供电,这个机器如果2.5没有的话是不加电的(做过实验
)
我觉得应该先查2.5v周围的东东看看

网友(2009-02-11):
拆c18应该ok

网友:
学习了,还得注意小东东坏了

网友:
我遇到一方正的机子.也是MAX1632的.一加热就有3.3V.5V输出.我找了一个方正的废板.也是用MAX1632.把MAX1632周围的电容和电阻都一一换掉.就好了.试机一个星期都可以.不过我也不知道是那个电容或电阻有问题.这叫通杀法.我原来修家电的,遇到很难解释的问题.就用通杀法.不过通杀的都是电容/看来电容的问题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