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700 17寸纯平水纹抖动

楼主(2008-11-01):
KTC 700 17寸纯平开机一会就有水纹抖动,一会有一会又好了,不知是那问题!!有时轻有时有较多,有时开机几分钟,有时一开就有,在用过程中有时又不会,屏幕色有点轻微偏暗黄
问题

网友:
第一就是确保你的主机没问题.第二就是显示器,视放

网友:
查视放板,应该有元件虚汗

网友:
可能是因干扰引起的,排除外干扰之后,如果故障依旧,换根信号线试试,通常都由信号线引起的。

网友:
元件虚汗都查过了,现在就怀疑i高压包不良,视放板电压正常

网友:
我再查下视放板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换主机试过了是显示器故障

网友:
可能是有虚焊的地方吧 查视放板
如果有电容失效也有可能

网友:
查查 行回扫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