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金河田AXT-310P4电源+5VSB输出为3V,其它电压正常

楼主(2008-11-01):
金河田AXT-310P4电源短接绿黑二线,测得+5VSB输出为3V,其它电压正常,上主板无法启动,应该查哪里~~~

网友:
5vsb是辅助电源,一般查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光偶等

网友:
谢谢小舟的回答,可我不懂光耦如何确认为良品,开关管如何测量,电压值为多少才算良品 ,如果强行加电是否会损坏电脑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的测量还不会那就先不要动手修,先去看看资料再下手,否则可能越修故障越多的

网友:
电源都是坏的,还接主板干啥?先要修好电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