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桥风筒白光882和德国司登利2310哪个好

楼主(2008-11-01):
准备2000元左右,最近我准备搞个618工作台,和一个预热台,搞个好点的风筒架在618工作台上,想入手一个好一点的风筒,听说司登利2310风量调到最小风量都很大,白光882就不知道了没有相关介绍,882出风口不知道跟司登利的出风口一样大小不,不知道882配几个风嘴,哪个最适合做桥又能换IO多功能好用的,请用过或有经验的朋友推荐一下或跟我组合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我在用白光882,882没有配风咀,想要单独买,很贵,882风量不可调,出风口外直径43MM,有热风和冷风两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非常感谢 云之南 的回复,看样子还是司登利的好吧

网友:
还有哪位朋友用过司登利2310和白光882的给我推荐下或给我个BGA组合,还给我推荐个预热台,我看了853A预热台预热面积太小了,还有没有预热面积大点没有,非常感谢。

网友:
白光882的风力更柔和。

网友:
2310LCD风很大,嗷嗷叫,效率很高的!

网友:
刚才又看了安泰信8305,可以调风速旋转风的,价格600左右,司登利的800多比8305只贵200多,就是不知道司登利和白光的和8305插在618工作架上哪个更好用更适用,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2130LCD 700块就能拿的到,还是买德国货的好!这个型号好多功能呢!!很不错的!

网友:
要不买882也不错,好象882 2手的也就一百多一点的样子!!

网友:
楼上的哥们。你说的882 2手的一百多一点,那里有卖的,我要买一把。谢谢你告诉我,我诚心想买把882。

网友:
我记得在网上看到过,是2手的,非常的破,也就是过国外过来的洋垃圾!!忘记在哪里看到的了!

网友:
有这方面经验的,发上来让菜鸟们长经验...

网友:
我用是是司登利2305(2310是改进型,可能更好。)和自制的预热台,很好用做南桥可以说是基本上都能成功。司登利的风枪就是长了一点,不太美观。但好用,热度均匀,不伤板上的塑料。

网友:
楼上的真有创意,我也在想下次将要做桥的板放进消毒柜里热一热,估计也能做好桥

网友:
放进去再拿出来,上面的塑料元件都融化了! 你说行不!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307f9c13353f7.jhtml  加上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10ae0&xID=0db2 加上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42b134ace07b.jhtml 最后一种是张老介绍的,总共500多元,都是我买的,你看看合不合适,呵呵。

网友:
对了,电炉上加上一个温控表400度的,K探头,50元左右。

网友:
我用的是2310很好用,不过没与882比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