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 代码C7维修一例

楼主(2008-11-01):
希望这个贴子对大家有帮助。因为当时遇到这个问题时在论坛里也没有搜到结果,所以特意发上来与大家分享。
同行的哥们送修三块华擎P4I65G 主板,说是答应客户可以修好,一定要帮他给修上。  试板,一块通电就开机,代码CO C1 后复位灯亮,再CO C1    第二块不开机,待机电压正常,触发脚上有3。3电压,第三块不开机南桥无3。3V电压。 三块板IO都换过,北桥供电管换过,内存供电管换过,原来的不知道型号,现在用的是55N03。 板子有点惨不忍煮。 第一块板仔细观察板,我是我修板的习惯,看IO换的不怎么地,重新取下,清理好焊盘换上新的IO,  开机,C1 C3 ,量内存电压2。2V,换55N03为15N03  电压为2。5V  代码C1 C3 25 C7  没亮,板载也没亮,外加AGP也不亮。晕了,先刷BIOS,依旧,再换一颗IO ,依旧。没办法了,先放一边。第二块不开机, 先换IO 后,走码了,还是C7   把内存供电,北桥供电都换了还是C7,想不出来问题。没办法了,把第三块南桥也做了,希望有惊喜, 做完桥,开机,疯了,又是C7  。到基地转了一圈也没有结果。  都放一边了,修到这程度了,不修也不是,修也找不到思路了。 晚上要下班时,又拿出来看一眼,发现PS2 旁边的5V跳线空着的,就顺手找了个跳线插在1,2脚上了,开机,C1 C3 26 00  亮了,我的眼睛也亮了,马上把另外两块也加上跳线,也都亮了。  呵呵,到此三块板都修好,交功。

没什么理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还有一事不解,为什么那个跳线会引起C7   ,我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研究,还望楼主帮忙解答。

网友:
那个应该是5V或 5VSB的跳线吧  板子应该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有点难以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加跳线一样可以亮。那个只是给PS2供电的如果短路还有可能像你所描述的现象,不解

网友(2008-12-25):
INTEL最新的板子如果键鼠有问题会跑C7

INTEL最新的板子如果键鼠有问题会跑C7,没有跳线,键鼠的5V供电没有导致检测不到键鼠,所以跑C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