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25无开关外的待机电压求助

楼主(2008-11-01):
我这儿有台:联想旭日125无开关按键外的待机电压,找不出这个按键处的电压的来源.

如有修到过此机的朋友,请赐教,谢谢~

网友:
3.3v.5v待机电压在没有?开关是连到PC97551二脚上的。

网友:
请问楼上的朋友,那3.3v.5v待机电压是由PC97551二脚产生吗?

本人认为应是由其它电路产生的.

请高手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3.3 5V叫做系统供电是由1631 或者是1632产生的

网友:
绝对不理由1632产生的,因为1632产生的是系统供电,而我说的是3.3VSB 5VSB

位于开关上的待机电压。

网友:
请论坛中的高手帮一下忙,旭日125上的按键上的待机电压到底是由哪个芯片产生的.

帮我解一下多日的疑惑,先谢了!

网友:
楼主找的应该是  开关的上拉电压吧, MAX1999的 +3V_always 给的上拉, 低电平有效的开关信号基本都是+3V_always 经过一个电阻形成上拉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那应该是25脚的LD03提供的电压。

特传二个图,以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

再次,感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