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17的台湾制造的高压板坏了19V的

楼主(2008-11-01):
奇美的,台湾机电源都是19V,高压线圈坏一个没有带换,只能用代用高压板(原装的太贵了),它是灯箱屏必须4个灯都亮.不然有暗带,并且4个灯管都是U型的,现在就是不知道用普通的4灯的高压板可以代换吗?还有就是还要配个19V的适配器,可以换12V的适配器吗?那就不用改高压板的电源了,就是不知道用12V的电源,驱动板可以工作吗?有知道的给个建议,等的急哦,现在不知道怎么搞才好

网友:
个人认为高压板直接可用19v u型灯管能不能带只能试一下就知道了,原装东西是不好找,我用4灯高压板代换6灯高压板几个月了 也还是很正常,毕竟是维修不是生产,只用能修好就可以。

网友:
~原厂客服我看过他们换过都是直接换新品,不修的。坏的直接丢到一个箱子里,里面满满的一堆故障品。
奇美液晶的高压板故障还真是麻烦,直接代换吧用7812改12v,再从开关拉一条3v做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用19V的电压点通用的高压条是不行的,我上次就试了一次,用了几分钟后高压条烧掉。奇美的东西坏了难搞。

网友:
楼上的兄弟用8712改后能正常用?不晓得7812能烤的起不

网友(2008-12-18):
可以用普通的四灯高压条代,就是要将19V的电源适配器,改用12V的适配器。

网友:
7812才1A电流,带不动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