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修复一例

楼主(2008-11-01):
用RST软件测试,故障点定位第五个颗粒,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欧姆档测与第五个颗粒有关的排阻,发现有一个有阻值增大现象
换后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内存多大的啊,双面的吗??

网友:
楼主,前几天我也修好过一个和你同牌子的内存,512M DDR 双面内存条

坏的排阻是从右边往左边数的第4个,看来这个牌子的内存用的元件质量不怎么样啊

网友:
排阻也能引起内存颗粒不能正常的工作。 谢谢我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B:
学习了,排阻也能引起内存问题,学习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怎么才是正确的测内存排阻方法?
(我是用V9802万用表X100KR挡测,没个是相同的值,难道都挂了?)

网友:
打个比方你这是用地磅测毫克的东西了,用数字表低欧姆档测22欧姆的电阻才能准确

网友:
都是小欧数的排阻,用100K档测也太.....大了吧.换个说法,用米尺来量头发丝的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排阻也能引起内存问题,学习了

谢谢!!!!!!!!!!!!!

网友:
从小处解决起,好经验呀,不是一开始就大刀大斧的,测排阻确实应该放前面

网友:
没错,是应该从小的查起,不能动不动就换颗粒

网友:
新手学习中......ganxielouzhu

网友:
我要下载,我要积分,顶!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嗯.学习了.又长了点知识

网友:
大家好   初次来这里    大家要多多指教   我会好好学习

网友(2008-12-31):
不错~~~~~~~~~~~小东西,起大作用~~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不错,我有次修内存都是换IC,换了几颗都不行,最后是排阻坏

网友:
经验的积累有助于成长!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9-03-26):
这次学到东西了

网友:
如果用示波器可以显示出来吗

网友:
学无止境。又长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