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湿的时候没图

楼主(2008-11-01):
一台IBM显示器.  在早晨总是要开很多次才能起机.我看了下.   一开机屏就一条亮线就保护了.   是没有了12V(12V是从高压包下取的只能场块供电).  高压包是一个单独的行管驱动.   会不会是漏电造成的保护

网友:
会不会是漏电造成的保护
-----------------------------------
天气湿的时候没图,很明显。是尾板上管座的加速极或聚焦极漏电。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应该是有漏电了,先换掉管座试试看

网友:
楼主所说的是开机还有一条亮线然后就保护了,我的看法还是场输出电路虚焊或者本身质性变差造成的!

网友:
管座我换过的了。 也不行。场电路没问题。 是没有12V供电了。。 12V掉电的时候就出现一条亮线从两边快速消失黑屏了。    尾板上的放电管我都取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高压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