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与显卡的问题,望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8-11-02):
主板是昂达NF4S 显卡是七彩虹7300LE 。
问题是:将7300LE显卡接上NF4S主板上,开机无显示。一开机测试卡就不断的来回显示44 C1 44 C1 44 C1...然后就显卡报警。不插显卡能正常跑数,然后显卡报警!我将7300LE显卡插到一块945的板上试是没有问题的。同样,我拿一块祺祥7300GT的显卡插在昂达NF4S的主板上,开机也一切正常。就是将7300LE显卡接上NF4S主板上不正常,真是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能帮下忙!

网友:
循环跑表示么没有 检测到 GPU  信息

你可以刷下 显卡BIOS  不行的话加焊

网友:
首先考虑PCI-E插槽接触不好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的显卡是一直用开来的,现在不行就是大芯片空焊啦

网友:
但那张7300LE显卡换到其它的主板上是没有问题的啊,还可以玩游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