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无变速及RST没有是否是I/O芯片问提

楼主(2008-11-02):
请教各位高人:
           华硕C51主板CPU风扇无变速,而且RST没有(短接主板RET那俩插针也没反应),是否是I/O芯片出问提?

                                                                                                    谢谢解答!!!

网友:
不一定。

RST没有,你要首先看供电是时钟是否都OK? 是的话,当然可以试换IO。

网友:
连复位都没有FAN的控速功能还没被激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