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定什么时候就机器自动重启,求助中!!!!

楼主(2008-11-02):
我的升技C51主板,各散热正常,最近老是重启,重装系统也是如此,考虑是主板有问题,求大侠赐教 该检测什么地方?谢谢!!!
自动重启

网友:
先从软件方面着手,排除是否病毒及程序冲突等问题。如果重装系统了还这样,最好把硬盘重新分区一下。
还有电源一定要用好的电源,以免电源引起的故障。
否则的话先检测下复位电路。

网友:
不定时,看看电源吧,我认可楼上的

网友:
我碰到个 后来发现是散热片不良
开机三四个小时都没事 但是你开的游戏多 会死机
CPU温度到101度
换个新散热片好了

网友:
用排除法一个一个的来。不稳定的问题是最头痛的,慢慢查吧
像你这样的问要从硬件开始查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多点。换个电源试下了

网友:
谢谢 大家了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先看看进入BIOS状态是不是也会重启,前提是先确定电源正常。

网友:
风扇有问题没的哟。。还有你看是几根内存插在上面的

网友:
一个一个换

网友:
没解决就换件吧.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