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992 问题

楼主(2008-11-02):
DELL M992 显示器 亮度很暗~
行管很烫~ 有时候有啸叫~
经常烧 二次开关管 (P9nc60)
是那里有问题?换上一个二次开关管候用上几天又烧~在换候又能用上几天又烧~哎~脑壳都烧大了~
显示器
DELL

网友:
恭喜,有可能是高压包要退休了.第二就是行扫描

网友:
谢谢~能说的在具体点吗?

网友:
用个风扇吹起~就没事~不用风扇就老火

网友:
包坏只是一种可能,行激励故障和逆程电容坏也会引起行管发热,另外,储能电感匝间短路会老烧二次供电管

网友:
哦~谢谢~有个大概方向了~
对了~逆程电容变小会不会让高压变的高些?
这样的变高对图像质量会不会有所改变?

网友:
没有专门工具,如何判断显示器高压是否正常?
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