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本本亮机掉电!紧急求助!

楼主(2008-11-02):
客户的东芝M500本本,945GM芯片组,原本是南桥问题,因为板子太薄做南桥不好做就换了一块新主板。换后故障如下:
1.开始是亮后未进系统就掉电,最小化系统也一样,只有1-2次进到XP系统后才掉电,cpu,内存都换过,。
2.隔了一晚上,再重试,基本上都能进入XP系统,并且可以运行一般程序。但是跑3Dmark2001SE时,才几分钟就掉电了。同样运行抢滩登陆2000时也是几分钟后掉电。运行xp自带的小游戏以及办公类软件都能正常工作。
3.用外接显示器跑几遍3Dmark2001SE都没有问题。因为本本的供电要求15V,5A.而我用的可调电源是30V,5A的,所以是否可能可调电源的电流未能达到要求而掉电呢?本本的LCD屏没有检测,也无屏可替换。考虑查到还能正常工作游戏几分钟,感觉不是屏的问题。
4.运行3Dmark2001S,北桥很烫。
请过往大侠指点指点,给些帮助!急急急!

网友:
东芝本本亮机掉电问题已经解决!

竟然不能再进行编辑,只好回复了!
客户的原装电源适配器当时让其带走了,而且还是15V,5A的,今天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从公司里找了一个15V,3A的东芝适配器,完全能用,循环测试3Dmark2001se几个小时,没有再出现掉电情况,确信本本已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