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纪之星ST-ATX315电源的维修经过

楼主(2008-11-02):
一世纪之星ST-ATX315电源通电无动静,打开盒盖,发现电源内积满灰尘,需清理灰尘才能进行下一步。为方便清理,将两块散热片和330UF电容拆下并用毛刷仔细清理干净,目测辅助电源开关管TOP221Y爆裂,附近一电阻烧焦无法辨认,正好手头有一TOP222Y,代换上,至于那个电阻,因辨不清阻值,找了一个1W20K的换上,两只330UF电容只有190UF,实际上也能凑合使用,为负责也给予换新,光藕因便宜也懒得去测,换新。测整流桥堆正常及主开关管、高压区几只二极管和三只肖特基正常并焊上,再测交流输入端阻值900K正常,通电后测5VSB5.3V、PS-ON4.9V、P.G0V,均正常,短接绿黑,风扇不转,测DBL494 4脚0V、131415脚5V、12脚11.93V、8及11脚1.5V,均为正常值,再测推动管C1815,其中一只正反向阻值一样大且偏低,说明该管已坏,换新后挂一块废硬盘并短接绿黑顺利启动,测输出橙色3.33V、红色5.12V、黄色11.95V。整个过程耗时20分钟,只是成本有点偏高,TOP222Y一只7.5元,两只330UF电容5元,加上其它近15元用在该电源上面有点不值。
      几点忠告:1、高压区故障排除后,时间充裕或细心一点的可测各二极管及阻容,确定无损坏元件方可通电。如懒一点的一定要先测交流输入端阻值,在1M左右方可通电,这一步不可省略,盲目通电,切记。本人有几次对自己太过自信,接通电源,均发生爆炸或者起火,那爆炸声岁没有原子弹厉害,但也炸得心惊肉跳,那火虽没有大兴安岭火灾凶猛,但也烧得PCB或表面碳化或烧穿报废,最主要的白费功夫甚至扩大故障面。
      2、低压区阻容及主开关管、肖特基等极少损坏。通电后先测5VSB、PS-ON,不正常往前级追,正常的话短接绿黑,不启动测DBL494或TL494或KA7500B各脚电压,不正常测周边元件和339或7510、393,周边无问题换494或7500。494或7500正常而不启动,80%以上是两只推动管C945或C1815至少一只击穿。推动管的故障率很高,我所经历过的一半以上是推动管作怪。
      3、ATX电源的故障无非就是通电不工作、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输出电压低、负载能力差等几类,只要手勤、脑勤,多学习,多练手,每个人都可成为老师或者准老师。

网友:
不错,不过成本有点高了。

LZ的辅助电源管怎么那么贵。。。
我也修过N多电源一般成本都不超过5块钱。

网友:
TOP222Y非场效应管,在电子市场买了4个,进价7.1元,7.5元批给我,场效应管便宜多了,10N60一元一个满大街都是。世纪之星电源辅助电源用TOP221Y的很多,电源不是很贵,但材料出奇的贵,让人头疼。所以,以后遇到世纪之星ST-ATX315、325之类如果不是很亲近的朋友剥不开面子,还是快快闪的好。

网友:
楼主高手,学习了。
请问楼主如何判断那个烧焦的电阻大概阻值?top222y的技术文档里高压端没用电阻的,输出端也是最多几百欧的电阻。这个电阻是用在什么地方呢?换上后有没用什么影响?

网友:
现在的电源很便宜,我在想,楼主花了这么大的成本,修好了准备收多少钱呢?我这边现在一个坏电源当废品卖,上半年卖八到十块,现在东西降价,废品也降价,坏电源当废品只能卖五元,楼主为何不去收些坏电源拆件修呢?这样就能降低成本了。

网友:
请问楼主是如何测开关管以及其他三极管的好坏的,或者应该说如何判断好坏的,这一步很重要。。。请详细说明一下好吗?对我等新手来说是一个极的帮助。。。先谢谢了。。。。等待你的回复~~

网友:
就是,所以现在我通电时都会串个40W灯泡,整怕了,串个灯泡烧他个半个小时再说

网友:
电源的维修 确实不好搞 不过维修好挺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