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999MB问题!

楼主(2008-11-02):
几台金长城CRT19寸显示器,按电源开关听到正常滋的一声,可就是没图像,屏幕什么也没有,不知是什么问题,谁有遇到这个问题,知道的师傅出来说下啊!
显示器

网友:
一般是三种,
1.没G2电压
2.G1电压过低
3.没灯丝电压

网友:
2楼,说的我同意,还有就是进视放的还有一个ABL电压,大概在5V,如果这路没有的话的,显示器也不会亮

网友:
查尾板看看有没有虚汗

网友:
对显示器我不太懂!不明白楼上所说的是什么零件坏了!

网友:
回2楼的师傅,你所说的各电压是多少了?

网友:
听到的声音可能是消磁声,也可能没上高压,楼上的说的也对,也只是种可能,这必须测各组的电压才能作也判断。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今天没事做就把显示器拿出来,用表量阻值,量到一个行管时怎么量都短路,然后拆下来量,还是短路,就在废板上找了个行管焊上,试机,哇,居然亮了,就放在那开机1个多小时过去了没问题,用手摸了下行管的温度不高,呵呵看来问题找到了,我把另外2台的行管也换了,也都可以用了,呵呵,运气真好啊!
坏了的行管是J6812的,我找了3个2527DX的换上没问题了,代换成功了!

网友:
行管坏是显示器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网友:
这样的机器采用的是高压分离电路,你听到的声音是高压释放的声音,但是Q415损坏对其不能控制,一般更换Q415都OK,但是Q415不是什么管都可以代的。代不好过不了多久又要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