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2000系列 DIY蓝牙

楼主(2008-11-02):
由于DV 2000系列 所用的主板都是一样的.在出货的过程中改变各种配置才产生不同的型号.拿DV2622来说吧,主板上已经预留了蓝牙的接口,但就是不装上去.下面就如何教大家安装.其实主要是怎么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DV 2000系列 所用的主板都是一样的.在出货的过程中改变各种配置才产生不同的型号.拿DV2622来说吧,主板上已经预留了蓝牙的接口,但就是不装上去.下面就如何教大家安装.其实主要是怎么拆解

这就是原装的蓝牙设备,淘宝上100人民币1个.
在把本本后面的螺丝卸下.把键盘取下.

把电池卸下后看到的几个螺丝拧下后就能把一排快捷键面板取下,注意把面板上回去的时候不能对齐要向右偏大概半厘米卡住后再向左推.

拧下键盘下面的螺丝在把CD拔下后,会看到背面有2个隐藏的小螺丝.就可把整个上盖打开.你就会看到半个主板了.在卸的时候不能用蛮力,发现那个地方卡的太死了就检查下螺丝卸干净了么.

在电话小板的右边就是蓝牙的接口,CD下面的2个就是固定蓝牙模块的地方.装上蓝牙模块.在把电脑组上.当你打开无线网卡的时候蓝牙也相应的打开了.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跟贴.爆点内幕.在中国大陆的HP2000系列的本本是昆山纬创(全球第3大笔记本代工厂)代工的.在内存槽上的条码都是以55开头的,大家如果有这款本本想知道你的板有没有被修过,可以把条码告诉我,可以帮你查一下.
这种主板现在已经停产了.我修了这种板大概有半年,一些小故障还是可以解决的.大家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