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输出电压正常,但没有PG信号???

楼主(2008-11-02):
一破电源,短接绿黑,能启动,各输出电压都正常,但灰色线只有零点几伏。换了339还是一样。接在电脑上,电源灯亮,CPU风扇转,硬盘转,但不起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300V的两个大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修好了,真的是两个大电容的事,换了就好了。谢谢二楼三楼的!!!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这么一个电源,不过没有修好,原来只换了一个大电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每个都这么简单的。

网友:
小弟個人認為.沒有PG信號應該和高壓電容沒有關連才是...

网友:
见到两个好大的电容流液,是不是那个470UF电容问题啊

网友(2008-12-22):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楼住这种情况 不知道怎么弄    2楼大哥能说下为什么要换高压电容 和PG有关的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