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主板CPU供电高达3.2V

楼主(2008-11-02):
板型:华擎K7主板,SIS963+SIS746,电源ICL6916D
故障:上假负载时出现加电保护,不上假负载时可以正常上电
分析处理过程:测CPU供电管,发现一上管已经损坏,于是我把这一组上下管都换了(另一组没换)……上假负载后可以正常加电,不再保护,但CPU供电高达3.2V……怀疑L6916D损坏,用了一个L6917BD代换,故障依然……
         测反馈脚FB是1.6V……这好像是正常的了
         测上管G极控制电压为4.5V(这好像过高了,一般才2V左右),下管9.8V
问题:上管的G极控制电压是不是太高了,导致S极输出的CPU供电过高?应该怎样检修??

网友:
上真的CPU电压就正常了

网友:
K7的板子多数是这样的,假负载的数据全部是标准的2倍左右,只要其他的供电正常,放心的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很欣赏你的思路  很清晰
2:G极电压过高 你不仅要考虑 电源FB  1。6V属正常   还要考虑VSEN这个PIN  我想462    上管G极控制电压为4.5V 属正常

网友(2009-10-18):
谢谢二楼的,菜鸟正为这个问题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