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明其妙跑代码9F(已解决)

楼主(2008-11-02):
一块华硕A7V8X-X主板放了几天后拿出来给客户装机时点不亮了,跑代码9F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先清下CMOS看看能不能点亮,这个代码没遇过。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是电源管理芯片RT9602坏了。

网友:
不是吧9F代码是键盘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9F是建盘问题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直接显的9F还是跑一段停在了9F啊,华硕板子跑FF时应该就可以显示了的

网友(2009-01-01):
谢谢,今天遇到了个华硕A7V600-x也是这个故障,待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