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P跑E4, 不插内存跑E0

楼主(2008-11-02):
如题,不插内存跑E0,插内存跑E4,内存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时钟正常,板子以前没问题,放了N久后再开机就这样了
cpu
cpu供电

网友:
BIOS刷了,依旧!!!

网友:
用手压一压北桥,看看是不是有空焊。

网友:
要不 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加焊南桥,很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北桥虚焊 你压下北桥试试

网友:
看看内存槽下面的排阻有没有坏的,量下阻值

网友:
肯定是有些针脚氧化了 加焊IO试试

网友:
天那水水刷下剿看看
放还能把扳子放坏了????

网友:
内存吧,你换一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