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的故障

楼主(2008-11-02):
三星788DF 三个Cs校正电容开关管Q451 、Q452、Q453 都严重烧坏,此处主板也被烧出了两个洞,sk561 烧坏,
换上新的元件后,开机电源指示绿灯一闪一闪,并有吧嗒吧嗒的声音,测行管是好的,二次电源开关管也没问题,
+B处是50v,B+处也是50v,连接电脑主机,开机没有吧嗒吧嗒声,图像变形,显示器主板有冒烟,赶紧拔插头,没看清是哪里冒烟,没有思路,请各位大大,指点一下!

网友:
有得你修了。。。。。。。。。。。。

网友:
有可能还是与你修的这块电路有关系 ,你要确认所换材料参数要正确  否则就该好好排查下周边电路是否还有损坏的材料

网友:
你的显示器是彩用升压式还是降压式,,B+应该有100多伏吧,但是你的没有,,查主电源。。看看。。

网友:
还是要从烧的那里入手呀。

网友:
可能是烧了的地方没有搞好
把线路该接的要接好
接好了要打胶  周围的原件都要查看看 有坏的没有
不要盲目的通电

网友:
仔细检查烧过的位置,再查其周边元件.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应仔细查一下周边元件,以及与其有关的电路元件,最好是加负载。还有就是代换的元件要与之匹配。

网友:
没看清哪里冒烟,就再加电。
这回要看清。
能冒烟的:电阻,电容用眼看得出来的
三极管,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1)q451/2/3烧穿也会影响其前置驱动q455/6/7也可能损坏,还应检查它的12V供电2)换上的q451/2/3工作不均衡可能造成图像变形,后出现冒烟可能是r445上电流过大。b+50v为正常,3)检查d451/2/3/5可能参数欠佳。

网友:
冒烟的地方还是你换的那三个管子,这个情况我以前修过。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回复,有空我再查查。不管修怎样,我将维修结果,反馈给大家!

网友:
已修复,今天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Q452又击穿了(应该就是这里冒烟),检查了一下其它元件都是好的,偶然中发现D451到C456正极处断路,用导线联通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