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是怎么拆mosfet管的

楼主(2008-11-02):
我用烙铁和风枪都试过了,很难拆下来啊,主要是面积大的那个极,大家通常是怎么处理的?

还有拖焊的时候焊锡好像根本就没有流动性,总是粘在一起.

网友:
我觉得很简单的,我在三个脚加点焊锡,然后用942的烙铁先对大的部分加热,大概4秒后在对2个小腿加热1秒钟,再用镊子轻轻就夹下来了,换也是一样简单

网友:
4秒就能拆下来?你的烙铁用多高的温度?我用的是黄花60W的,加热半天也没反应,倒是板子烫手了.

网友:
我用两把烙铁同时加热也很好取.

网友:
两把烙铁怎么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阿林 这个应该是白光的烙铁,价格不菲

网友:
用他的方法试用一下了。

网友:
呵呵,两个也不够啊,得三个烙钱了
还得要三只手,

网友:
嘻嘻,我用20W的黄花烙钱也能拆下来
先用吸锡器吸锡,再用16号注射针头把两个极慢慢的和板子分开
最后拆最大的那个,多加热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
拆带腿的用注射针头的方法比较好。拆电阻用两个烙铁比较好,或者将电阻全打锡加热,用镊子取下就可以了!

网友:
高人呀!最好还是用热风台吧。

网友:
整个好用的工具,干活比较得心应手,以前用国产的936,也是都杀不下来,都用850吹下来,但是也有一个毛病就是旁边的电容,接插件都被吹变形了,很麻烦,无意中发现人家老师傅用了30多年的烙铁,买个白光942的,称那种才叫烙铁,他自己30年的焊龄被他给否决了,我也尝试买了一台,是有点贵,一台二手的洋垃圾要450,回来后还要配个220转110的变压器,使用后确实感觉非常的棒,之后我又买了5台942和2台951的烙铁,951的被老谢挖走一台,942的被2个朋友各挖走一台,自己目前就保留5台,用过942的朋友基本不会考虑再用回936的,回热速度超快,从上电到330度,差不多只要13秒,330度就非常好焊接了,有时候我只调节到300度而已,而且烙铁烧不死,经常粘些小东西,比如补线就用热溶胶补下,以前用936的一烫热溶胶,头基本就完蛋,942,951就不会有这个情况的

网友:
用风枪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