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看见有高手介绍PFC(功率因数修正)电路

楼主(2008-11-02):
现在修电源,在电脑上的ATX中,彩显中,还有LCD电视中,有一部份采用了PFC,如:ML4824,TDA16888,MC33262,利用PFC设计出的电源不尽功率因数提高,减少发热,还有缩小体积,加强输出功率放大器.
但现各论坛上对这类PFC电源介绍不多,有的维修人员根本不识此种电路.维修时莫明其妙.这里给几个资料,大家说说经验.

网友:
能用一句形象贴切的话说明主动开关式PFC是如何工作的吗?
现在讲PFC的资料太多太多了,但没一个能通俗易懂地让人一下就明白的,我找了好久好久了。

网友(2008-12-03):
PFC电路一般来说应用很多,特别是超过200W的电源设计稍微好点的都加了PFC电路来提高工作效率。
就目前接触的来看,UC3854应用最多,不过并不复杂。

网友:
这种没有弄过,有时间好好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句话概括有点难度啊!我自己的理解:主动式pfc就是利用集成电路把输入电压或(和)频率提高,让开关管、变压器工作在更理想的条件下,从而提高电能的利用率。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B%D5%C5%CF%C8%C9%FA

好象并非楼主说的情况. 上面连接里我发的这个资料应该说得还比较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