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行幅宽不可调

楼主(2008-11-02):
有一台飞利蒲107S76彩显,行幅宽且不可调.测双二极管中点电压为10伏左右,断开枕校电路电压也不回升,先后代替两个串连的逆程电容,双二极管,以及S校正电容,故障不变,不知何故?   希望各位同行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
行幅调整管是什么????

网友:
应沿着行幅调整管的C极来查,不知该管的C极电压是多少,正常的应该是30V左右。

网友:
IRF640或630是否击穿

网友:
还是要查一下行幅调整电路

网友:
把双二极管换了

网友:
更换C422看看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