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出问题了~~~高手帮帮我

楼主(2008-11-02):
我的主板突然点不亮了,可以开机就是黑屏,也不报警,诊断卡也跑码,如C1,到FF就停了!摸了一下CPU也发热!高手们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
跑C1应该是内存问题,把内存拔掉擦一下金手指,再看看

网友:
内存是好的,我在其它板子上测过,没问题,C1代码可以通过的,就是停在FF上!

网友:
补充一下,是有一次我开机,在内存附近冒了一次火花,后来就是这样的了!是不是我的板子彻底坏了呢?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系统总线电压;重点是供电部分,把与内存第七脚相连的场管换掉.

网友:
跑马后显FF是正常了,跑到C1停了是内存问题。停在其它码后不动,点不亮先清一下COMS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