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革的诊断卡用起来也方便

楼主(2008-11-02):
今天没有事做,找一个有问题的诊断卡,显示码是好的,自己动手改了个假“俄罗斯”诊断卡,上面还安装了一个蜂鸣器,这样可以两面看,还可以通过蜂鸣器声音提示,用起来比较方便,也许不值得,玩用两结合吧。

网友:
集体怎么改的啊!图片看不清

网友:
应该就是并联在原来的数码管的管脚上吧?

网友:
找个可以改的诊断卡,两面都有电路的,并连就可以了,蜂鸣器坏主板和坏机箱上都有,焊接动作要快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呀。。。很又创意!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