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自动开机,不上CPU不开机``

楼主(2008-11-02):
一块因特尔原装845板,把CPU取下不开机,把CPU上上去通电自动开机`
:L 问哈师傅们见过这类故障没?
不开机
cpu

网友:
正常的。inteiBU 不上CPU不开机的

网友:
改下BIOS设置里的电源管理部分就行了

网友:
貌似主板的问题 00

网友:
所有的INTEL主板都是这样的,很正常啊。没什么问题的别往心里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一下开机电路,有可能是开机电路中的控制三极管对地短路了,

网友:
大妈一切正常
不要怕怕
INTER就这毛病

网友:
正常现象,莫慌

网友:
正常现象,只要开机后关机就不会自动开机了。

网友:
但是一上电就开机,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的

网友:
INTEL原装板是这样的,一上电开机进入BIOS的POWER 选项里的 AFTER AC LOSS 的选项里选 STAY OFF 保存退出就没有一上电就开机了呀

网友:
上CPU才触发的有可能是与ATX PIN14相连的三极管的S极与CPU座相连.不上CPU时,S极悬空,三极管不工作,导致不能触发.

网友:
intel主板都这样,正常关一下机就好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