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4 Titan经常死机开机蓝屏

楼主(2008-11-02):
技嘉P4 Titan经常死机开机蓝屏
内存换过了,,,电压也正常
求救
技嘉

网友:
那电压正常,只能估计是BGA了。

网友:
bga是个好东东!!
能做就是天才了!!

网友:
好东东,还是东东好,,

网友:
P4 Titan
P4 Titan看看电容有没鼓起来!!!!!

网友:
有时时钟芯片老化也会引起蓝屏死机的现象,别把思维圈在一个点上

网友:
你的板好像是假技嘉,你看一下,如果PWM是5093的话可以换一下。但死机蓝屏的话解决方法主要还是与散热,内存,系统,硬盘,BIOS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