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接信号不显示?

楼主(2008-11-02):
我是新手,问一下;当液晶没有信号时有字符,接信号时什么都没有了.问各位大侠是怎么回事
不显示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了。看看H,V信号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也不能排出显卡刷新率太高了呢

网友:
排除了VGA线的问题.,某程度上,这个问题跟24C有关~~~~~~~~

网友:
查驱动板....H V 稳压用的..2 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