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不到电源上的保险丝啊

楼主(2008-11-02):
航嘉的小电源,同方品牌机上的!

网友:
不可能呀! 保险不一定都是透明的啊 还有其它颜色的呀   从电源的输入端找啊

网友:
估计包了皮,所以你没看到

估计包了皮,还是立着的,所以你没看到,仔细看,肯定看得出来的.

网友:
把图发上来我给你找找。。。。

网友:
从市电进去不久就是喇..不会没的...是不是陶瓷的保险你没看过不知道呢???
   我还见过1种是放在进去接口的位置的..用个盒子似的东西合上的...很久以前了

网友:
我服了啊,你可以用你的表去划,当然要找个头和长相差不多的去划,划响了就是,一般透明,或有包皮·

网友:
几天没来 找到了 是皮包着的 而且还是立着的 谢谢三楼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