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tsp-d2 (848P)内存槽 一根好 另一根跑AF 25

楼主(2008-11-02):
映泰P4TSP-D2 848P的主板,DIMM1插内存跑码正常能点亮~

DIMM2 跑AF 25,并有报警:(偶尔能正常跑码并点亮)

内存供电 2.73V   上拉电压1.34V
六个时钟均有 1.28-1.31V电压
系统总线 3.3V
打AD线对地阻值正常
测过下面的排阻,每一个阻值均正常~

用风枪加焊过排阻,用镊子尾部刮过槽,按压北桥还是一样~

我搜索过论坛的AF 代码相关贴子,但没有一个跟我一样是一根好一根坏的......

现在都没方向了,请各位老师指教 ~~!

内存槽虚焊的问题

问题不大,但着实让我走了些弯路,没想到这块板子做工如此之差,后来实在没招了,拿着主板正面背面看了N遍,发现

内存槽的焊点有少部分锡较少,且呈暗色,一看就不舒服,死马当活马医吧~~ 拿我的936对看着不舒服的焊点全部重焊

,直到光亮饱满看着舒服为止,弄完在故障的槽上插上内存,接上测试卡,居然正常!!

看来直观的问题,哪怕是小问题也不容忽视啊~~ 少走弯路!

网友: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线测量上拉排阻的,
如果是在线测量的话有可能测不准,测 MA   MD 应该拆下拍阻!!!还有我不知道你的是单通道 还是双通道 如果是单通道那么MD就不用量了!!!
只需要测量一下MA和控制的信号就行了 ;;
以上是我在公司里面修电路的方法::
但是  不的行不行了 ??

网友:
848P 不支持双通道 的~~

我是在板上量的,没有拆下来~  板上只有两根内存槽~~

网友:
如过你是在线量的话  因为上拉排阻的阻抗很小  就算DIMM与北桥之间断线了你也量不出来的,所以你只有拆下排阻量或者拆北桥 从北桥量  那是最好的,既然你的是单通道,那么MD 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也要注意DIMM1 与DIMM2之间的MD线路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你就只量MA  和控制信号了应该问题不大!!!!
但愿不是北桥的问题吧??
否则  没有意义了!@!!

网友:
我这里没有BGA的设备,呵呵~!谢谢指点,我再试试看~

网友:
有一个槽能用,另一个槽不能用,就着重从槽入手,清理一下

网友(2010-02-24):
C1 之后跑AF 25 一般都是内存接触问题

网友:
今天收来网吧机精865PE四片,都AF25,显卡内存供电都正常,明天再试试!
7# cctv4news

网友:
额.... 看了仔细看板也是很重要的啊.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