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电压过高烧了3个元件,知道的朋友帮我看看,有图

楼主(2008-11-02):
联想LXM-L17CH电压过高烧了3个元件,知道的朋友帮我看看,有图
知道的朋友请帮忙标出,元件的名字和位置,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你看这个,你这个怎么连高压部分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一下,线后的那个黄色电元件和绿色包裹着的元件分别是什么元件啊? 我的这个以前高压坏了。

网友:
是220V的电源短路了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电容以前短路吗把短路的原件换了就OK了

网友:
那两根电源线后面黄色电元件 是压敏电阻吗??那黑色皮包着的的绿色元件是什么啊?我用万用表在蜂鸣挡测量它的时候表会响,并且表上不显示有阻值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找不到一样的元件啊。

网友:
你在图上标明一下是那个元件,你只用文字来说,也不太清楚
我看保险没有了,应当是拆除了
还有全桥呢  是不是也拆了

网友:
黄色电元件是压敏电阻,不用也可.黑色皮包着的的绿色元件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实在找不到可短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了。哥们。压敏是不是打不出阻值,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用表打阻值为0

网友:
另外就T3。15A/250V这个元件找不到,能用什么元件替换吗???

网友:
兄弟啊,我还是建议你找维修师傅帮你修吧,这样的板子,不易修的,别把问题越扯越大了这个必要时,我可以为你提供原装板~~~~~~

网友:
我看你元件也认不全,我也建议你不要自己修了  不然可能越修问题越大,
保险爆了,那后面还会有短路呢

网友:
3.15A的保险是很常见的保险,用同型玻璃管封装的代替就是,整流全桥电子市场很多,用406代替就行,实在不行,用4个4007代替就行了,还有一个部件看不太清晰,如是限流负温度电阻,部件序号常以R开头,短接即可,如是过压保护压敏,悬空即可,试机前最好测一下主电源滤波电容两端的电阻,防止短路

网友:
在220V交流输入电路的电阻是压敏电阻,应急维修时,可去掉不用。

网友:
有个朋友有这样的电源板,如果有需要你可以联系他。质量信誉都还可以。QQ:948539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