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iP1880怎样拆开外壳?懂的进来说一下

楼主(2008-11-02):
想清理一下里面的墨,但拆不开外壳
佳能

网友:
要专用工具的(T10.T15)和锣丝刀,这个不好说的,你要仔细看,外壳有锣丝和销钉,说是不好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你的指点,我花了三个多小时研究终于拆开外壳了,说实在,如果是新手很难看到有两个关键点

网友:
呵呵,一定可以的,只要不是用胶粘住都可以卸下来

网友(2008-12-06):
左右两边的壳爆力往后推。。其它的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