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电源问题

楼主(2008-11-02):
奇怪电源问题,电源用的时候一开电脑在的那间房,电源就会自动断电,已排除电压不稳定因素.拿过去几个家庭试都是一样,请提维修思路

网友:
这个估计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吧?
你拿表打一下220的阻抗是否正常!

网友:
家里装有漏电保护器~如果插座的零线和接地保护弄错了就会跳闸~另外如果电源质量太差也开机干扰过大也会引起电源保护跳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于2# 我已在主题上说明是电源问题了
关于3#我已在主题上说明已在几个家庭上试过都一样

你们怎么没看清楚主题啊

网友:
你自己没讲清楚,是开机后房间总电源跳还是你电源自己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