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

楼主(2008-11-02):
计算机不能启动,风扇不动--14脚和15脚,绿线和连上的黑线短接过了,用万能表测黄针脚与相隔一个的黑针脚,然后测不来出直流12V,电压5V以没有,现在应该怎么办,请各位朋友帮下小弟,在这谢过。。。。。。。。。?

网友:
先测量紫色有没有5v辅助电压!在看绿色开路应该有2~5v开机电压才是电源基本保证!

网友(2008-12-12):
先进行一下初步的检测   看有无待机电压  没有的话问题出在辅助电源部分   有则说明辅助电源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输出部分   建议先换掉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  1000uF   和2200uF的那几个

网友:
测黄线干什么,没启动肯定没有电压。
要测紫线和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