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子上的DMI测试点

楼主(2008-11-02):
刚刚看到一篇帖子通过测DMI测出故障  只是不明白 在板子上面如何才能正确的找到DMI测试点!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贴子呢,在哪呀,一起看后讨论讨论呀

网友:
看看INTEL 的DATASHEET ,就可以明白了

网友:
南北桥之间的线路。。割线来找吧

网友:
南北桥之间的线路啊
应该是8对信号

网友:
这个我也想多了解一点。。。

网友:
每根大约阻值是多少啊!!怎么测啊!还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