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修显示器都用什么做信号源?

楼主(2008-11-02):
有用主机的(还得弄台主机一直开着?)
有用信号发生器的
还有用电视盒的?
还有啥?

网友:
随便找个主机就可以了, 如果修的多需要拷机,加个分频器就OK了,基本都是这样

网友:
分频器 比较好.听说是有什么信号源.但不清楚效果如何~

网友:
我用的是51DIY出的信号源.分辨率,刷新率可调.体积小,很方便.唯一缺点就是耗电大了点.

网友:
主机加分频器   这个很便

网友:
哈哈,主机+显示器+分频器外加电视盒

网友:
我用的电视盒 小巧 方便

网友:
我是用一台光头坏了的DVD带有VGA输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高明,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