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的检修:

楼主(2008-11-02):
不过内存的检修:
常见的不过内存的代码有:
AWARD 公司的BIOS: C1 C3 C5 C6 05 06 A7
AMI公司:D3  D4  D5  D6  D8
检修步骤:
1、  排除接触不良现象,常用的方法就是刮槽,用镊子清除内存槽金属引脚上的氧化层。
2、  查供电 其中DDR内存供电的场管容易损坏、工作不良,导致无供电或者供电电压值偏低,DDR的供电偏低回导致不过内存或蓝屏死机。可以高,不可以低。ASUS(华硕)和华擎(ASROCK)的供电部分的4500M 八脚场管容易损坏。这个是它的通病。
3、  刷主板BIOS, 注意刷写的时候注意主板的版本号,有些主板同一型号会有很多版本,BIOS版本号不正确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如SOLTEK SL-85DRV REV:Y5 其中“Y5”表示主板版本号。其一般标注在主板PCI槽之间,或者角上或者键盘口附近。
4、  换I/O芯片,I/O在主板上有地址译码功能,当其损坏后,就会导致不过内存。这个是造成不过内存的一大类故障。
5、  370接口附近的“560”排阻和DDR内存的负载排阻,常见的为“330”“470”。虚焊、氧化、接触不良都会导致不过内存,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风枪加焊。
6、  时钟芯片老化,频率偏移,也会导致不过内存,可以用频率计测量频率是否正确。有时候直接更换14.318晶体的谐振电容可以解决。
7、  另外需要注意上面提到的32.768K晶体损坏会导致不过内存的现象。
8、  南北桥虚焊、CPU虚焊或接触不良。如“A7” 代码在478主板中常见,多为北桥及CPU座虚焊造成的。
  ★★★内存代码循环的情况:
        如:C1 –C5  C1 –A7 代码循环
        检修方法:1、刷BIOS 2、更换I/O (多为此原因造成)3、换32.768K晶体

其他代码:
★41代码   AWARD的BIOS 走41不亮,AMI可亮。此代码表示主板BIOS自检出错,刷BIOS即可解决。特殊情况:CPU微损坏(AMD CPU常见)或内存条质量不佳也会导致出现此现象。
★25 代码   1、AGP供电问题2、刷BIOS
★     26代码应该能亮, 走26不亮的情况:1、刷BIOS 2、加焊北桥  3、更换AGP插槽 4、北桥坏  注意:对于集成显卡的主板,要检修接口是否损坏。
接口电路的检修:
1、  键盘鼠标口损坏
a、  供电电感损坏,5V经保险或电感,注有使用+5VSB供电不足的情况。
b、  CLK、DATA所接的排容损坏 常见的有C471 C472 C181等排容漏电,击穿
c、  I/O损坏 南桥坏
d、  接口机械损坏
e、  BIOS程序损坏
2、  串口损坏
a、  COM口芯片坏 75232 75185
b、  I/O或者南桥损坏
c、  BIOS程序坏
3、  并口损坏
a、1-18脚相连的滤波电容后者排容有漏电击穿
b、I/O或者南桥损坏
c、BIOS程序坏
4、  USB口不能使用
a、  USB口接滤波电容损坏
b、  USB5V供电电感损坏
c、  南桥损坏
d、  BIOS损坏
有些主板有专用USB2.0管理芯片损坏 如:VIA的VT8602